液晶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指示灯变黄灯

楼主(2012-07-01):
液晶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指示灯变黄灯,重开又变好。请教如何检修了
液晶显示器
同意楼主:
5.0
PoohBear
同意楼主:

网友:
付吕剑武
先检查一下按键吧

网友:
感觉是自动节能设置

网友:
和我今天修的那台一样的,也是用一下就黑了,在开开不起来,最后我发现是高压包旁边电容漏最,2个一起换

网友:
拆开测量,在变灯后电源输出电压作参考,如有明显损件换了再说

网友:
自动关闭后测电压出否

网友:
先查高压板,再查灯管,有的时候因为灯管打火导致的,查完这两项,在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