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该怎么 ...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该怎么办

楼主(2012-07-01):
华硕P5PL2的主板能显示.但是提示:"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00 USB...就不动了 操纵键盘也没有反应,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而且把BIOS重新刷了 还一样的, IO也换了老是没办法解决请教大家
华硕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不行的话看下USB口 周围的电容 电阻有没有问题 跑下USB口到南桥的线

网友(2020-05-08):
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