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5L不触发

楼主(2012-07-01):
一台戴尔PP25L上电不触发,按下开机按钮电流上升至0.071不动,过几秒掉电,量了一下3,5V电阻正常,没短路,也没进水,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触发。你先测测 SB和EC‘、BIOS的供电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按跑线路追。如果有的话(那就不好弄了 )就只有按照图纸追开机信号了。如果都正常的话就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