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寸液晶开机自动显示菜单

楼主(2012-07-01):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开机自动弹出菜单并且会自动调节亮度之类的有时会出现OSD已锁是不是按键乱掉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按键全部换掉,然后解锁

网友:
换按键后一般才能取消掉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   在试试

网友:
按键好像连在一起了

网友:
应该是 按键漏电造成的 都换掉试试

网友:
是按键漏电的原因,换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换按键,试试啊

网友:
果断换按键吧 楼主把结果贴出来 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拔掉按键试试

网友:
已解决把按键全换掉了现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