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7-01):
如题,卡槽应该没问题,可以回放以前照的相片,请问主板那里出问题了。
佳能

网友:
SD卡是有锁的,先查看你的卡有没有锁上。上面有英文“锁”的字。
也可以找另一张SD卡插到你的相机里测试。看相机是不是还显示己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