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系统问题。

楼主(2012-07-01):
一台东芝
笔记本
,原来装的事XP系统,后来装的WN7。最近想装回XP,可是怎么装都装不上?但重装WIN7很好。哪位老师能指教下???
win7

网友:
格盘之后在装装试试看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打驱动、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换个版本系统试试、上次维修一个三星笔记本、装XP装了1天。最后换的第N个版本就OK了。

网友:
找个安装版的XP,不要用GHOST的。

网友:
把硬盘拆下在在其他机器上G,然后在在本本上解压试下.

网友A:
换个版本,格式化C分区再装。

网友:
ghost可以走完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总结下来的原因是AHCI,XP本身不带AHCI驱动,导致装完后找不到硬盘,启动不了。弄一个驱动完整一点XP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BIOS里设置下

网友:
会不会是xp的格式问题

网友:
格式化后安装!!!!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 Linux format good..........

网友A: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打驱动、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换个版本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  笔记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一试,换到你不想换的时候还不 好的话,就格盘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