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P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01):
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与Z灯绿亮,按开机键后,两灯闪一下后都灭了,掉电了。不能开机。换电池开机也是如此。把光驱拆下,放一天开机,竞能开机。能启动进入WINDOWS系统。热机状态下插上光驱时,竞然掉电黑屏。再开机时就不能开机了。有故障了,请教高手,怎么维修?

网友:
先换个光驱 看看那。

网友A:
加焊IO南桥试试。

网友:
光驱可热插的哟?

网友:
光驱原来是可以热拨插的。因为是USB设备。谢谢上面各位了。还有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哎。。你找可调电源来啊。。要不然怎么搞。。。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先重点检查5V 3V电路吧,那个电容坏的不少哟.
给的信息太少,判断都很难

网友:
查下供电

网友:
再向各位报告:放了几天后开机竞然能开机了。能够进入WINDOWS ,现在正上网着呢。我试了几天,都能正常开机办公、上网。但我总还是不放心。毕竞实实在在出个多次同样的故障。今天想弄个究竟,重复开了好几次机。几次能正常开机。但原来开机掉电的故障还是出现了,跟最先描述的一样。我更着急了。翻来覆去拍拍,拔掉插头,插上开机,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一按开关键就掉电。从中午开到现在却又一直能正常工作。相信故障一定存在。事实确凿,非是糊弄。请高手指点。衷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IO南桥试试。

从我这个机器故障出现的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可能是这样的原因。谢谢你,你见过这种实际情况例子吗?有两个都这样说了,是真的吗?

网友B: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了,。。。。

坛里很多人说是3v的滤波电容 ,IBM典型的通病,还说地球人都知道。我真拿不准。

网友:
是不是3v的滤波电容?有说是 IBM典型的通病!

网友:
都说是通病  那就先换后  在回来讨论。

网友:
把电容C216 (NEZ jE8 NEC钽电容6伏330微法)换了,故障仍然一样啊!麻烦大了。求救高手了

网友:
貌似那个地方虚焊了呀,或那你接触不好,保护了之类的,先拆机看看啊

网友C:
检查一下散热器

网友(2012-08-03):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散热器

散热器拆开清理了!除了灰,加了润滑油。连导热用的硅脂也新涂了点!故障还是一样。应该不是这块的问题。前天又试了机,有一次能开机显示,但屏上有线晃动!有一次居然听见了两短一长的叫声,多数时候是开机灯就灭,不能再开机!必须把电源拨掉才有指示灯。。。坛里高手再指点啊!谢谢

网友:
3V 5V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