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T160掉电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7-01):
方正R410SU-T160掉电笔记本维修

方正销售后关送来一R410SU笔记本,说是开机后掉电,让他放下待我电话
处理好手上的活后,拿来接电开机,待机0。015A,开机后马上到0。9A然后一直上到2。0A左右掉电
光板电流不应当有这么大,是否有短路》??
拿表量各供电对地正常,USB也无异样,
还是看下各电压都就绪了没。。缺少电压也会大电流
发现,北桥边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找来图,就是L10    1。05V

查OZ8116工作条件,

条件满足,还是没有电压,

再查反馈电路,看到R599没了,而图下R599是个重要的元件,于是找了个焊上,

再上电1。05V有了,电流0。015--0。41--0。98--1。12---1。20--0。9掉电到0。015
怎么回事,还是掉电,,,,,像是跑码正常,下一步就要显示了,接上屏还是一样,取下内存
0。015-0。41-0。88掉电,看来内存已经过了。显卡是INTEL GL40集成的不会有问题吧,要换北桥不成,
不想换,万一不是,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维修难以进行下去,》》》》》》》。。。。。。。

网友:
放了两天后,还是看下,不死心,想了想,从温控电路查,电路图上找到U2  CPU的温控电路

先去了再说,短路23脚,开机不掉电了方正LOGO也显示出来,心里暗喜
更换u2问题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短路23脚是什么意思啊,目的是什么

网友:
是把2、3脚分别接地呢,还是2、3脚用线连起来哦???

网友A:
是啊
楼主,短路2 3 脚的目的是什么啊?
谁能回答下?

网友:
1.05v的反馈电阻没了难道没有烧上管吗???

网友:
既然去了温控,那2 3脚应该就没有必要连了啊

网友:
短路23脚是啥意思啊  LZ

网友B:
那L10的1.05不是电源IC 直接产生的吧...假如是PWM电路的大电感,那1.05V没产生,CPU电压也不会产生,电流不会上到0.9A吧....
请问该机型是不是INTEL 的U  还是L10 1.05V电压是1.05V大电感电压转化的供给北桥的1.05V?????

网友:
为什么要短路23脚了,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非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L10的1.05不是电源IC 直接产生的吧...假如是PWM电路的大电感,那1.05V没产生,CPU电压也不会产生,电流不会上 ...

有些机子的上电时序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机子就是一例,1.05V没有,但CPU供电正常,
另外,缺电压有些机型会出现大电流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温控芯片,为啥还要短接23脚?

不是拆了芯片,是把2    3短接,使2.3脚的电压差为0从而达到去除温控电路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楼主,短路2 3 脚的目的是什么啊?
谁能回答下?

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有效..正常情况下是低电平.
换句话说.低电平时.温控不会让电脑掉电..高电平就会掉电了.
高电平和低电平连一起.会产生什么电平呢.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吗?

网友(2012-08-24):
掉电一般是欠压,过压保护,温度过高,重这方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