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CQ40机器,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2-07-01):
维修一台CQ40机器,不能开机,电流从0,1跳到0,8,用手按住南桥可以开机点亮,以为是南桥脱焊,重新焊接后测试两天正常,可第三天又故障依旧,更换南桥依然不能开机,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助中。

网友:
CQ40. 感觉显卡 很容易 虚汗。 我觉得 加焊 显卡。。。。电流 有跳变没。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liu19920719
同意楼主:

网友:
菜鸟丶007
反对楼主:

网友:
苁灵闿兘
同意楼主:

网友A:
显卡 很容易 虚汗!!!从做BGA!!!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2015-11-12):
都做一遍。

网友:
按着南桥可以显 是不是下面断线了 或则你加焊南桥时把显卡或者北桥加热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