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f700网卡感叹号

楼主(2012-07-01):
其实是nv mcp67mv-a2三合一芯片,网卡是rtl8201cl,和hpdv6000是同样的板子,换了个还是一样,感叹后是nvidia nforce networking controller我就奇怪了,感叹号怎么不是rtl难道是双网卡吗,这个机器首先是黑屏,加热三合一后,可以开机,但现在就是网卡感叹号,会是要换三合一芯片吗

网友:
我遇到一台,F700是没声音不能上网,查看没认到声卡,网卡认到但有感号。折机加焊MCP67单桥,试机声音OK 了,但网卡上还是感号,装不上驱动。不知你的解决了吗,网卡也是换过,网卡的电压,时钟,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芯片换个应该就OK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刷过官网的BIOS来?如果是,请到论坛里下载BIOS再刷。

网友:
之前修道一个hpcq42 也是不开机,刷bios好了,但是网卡有个感叹号,换了网卡故障依旧,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既然做过桥,很有可能没做得完好。

网友:
    驱动 bios  mcp67.

网友:
必须要同样的版号++同样的网卡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