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到滚动条一直进不去,用光驱过渡下就能进系统

楼主(2012-07-01):
今天接一台机,开始是开机过LOGO后白屏,内接和外接都一样,过LOGO后就白了,一直无反应。经放电后正常了,可是进系统蓝屏。没办法给重新装个系统,用光盘进PE勾个系统进去,解压OK后自动重起到滚动条一直滚,就是进不去系统。后重启一样,没办法重新换个版本的系统,也是装好后在滚动条那就进不去了。后又重新换个硬盘给勾个系统看看。结果一样。又换内存也一样。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放在那没事按下开机。我里面设置为光驱起动。那个装系统的光盘还是放在里面的。没管它开机后先从光驱起动,进入光盘选项(这里大家都知道如果不选择它就自动从硬盘起动)自动从硬盘启动,到滚动条滚动几秒后竟然进入系统了。难道自动好了。后把光盘拿出来,又到滚动条那死活滚不进去。我又把光盘放进去,先经过光盘启动,再进入硬盘,正常进入系统。把光盘再拿出来,又他妈滚不进去了。真他NN的怪事,从光盘过渡一下后就能正常进入系统,不然的话他在那滚一辈子都滚不进去。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进系统为什么要用光盘启动来过渡下呢,这是什么原因,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问题。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过来交流下吧

哎!要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打算送张光盘给客户了,就是不知道他接不接受哦。

补充内容 (2012-7-5 19:35):
感谢大家参与讨论,此问题已解决,为BIOS设置里有一项硬盘的工作状态设置,将此设置为自动就行了

网友:
多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NE大电容,果断换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怪。。

网友:
把硬盘从新分区试试 了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  完了在BIOS里把硬盘设置为第一起动项

网友:
以我看你先找一个纯净版的一步一步安装的系统盘装一下,BIOS再设置一下开启项目。不行就把CPU下面的NE大电容换换,这个本本电容坏的很多量不出来,若还是不行就要考虑南北桥了,这个问题南桥和北桥都会引起的,你把它光驱拆了开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引导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NEC电容作怪的

网友:
估计就上面说的电容问题啦

网友:
M300是不是 后面有大电容的 东芝》??

网友:
把光驱拆了试下,这个问题头疼啊

网友:
LZ有没有看安全模式能不进啊,如果能进那就逐个排除吧(外设)。

网友:
那个电容能产生很多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