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bios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2-07-01):
分别在两个地方有可以刷的八脚芯片,不知道是哪个,主板是V星z68a-g43(g3) 7750的主板
芯片
同意楼主:
0.0
月饼
spi1

网友:
此生此人
同意楼主:

网友:
一个在南桥边上,另一个在PS2端口后面

网友:
写着SPI1的这个是BIOS芯片。

网友:
在散热那里的SPI1那个八脚就是BIOS芯片
同意楼主:
2.6
MARLBORO蕃薯
同意楼主:

网友:
寂寞男人
同意楼主:

网友:
付吕剑武
同意楼主:
在桥边上那个是

网友:
维修的辛苦
同意楼主:

网友:
暗恋在你唇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已经刷好了,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