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两天维修几台显示器的经过

楼主(2012-07-01):
这两天维修显示器经过,本人小白没电子基础请各位多多指教!!

1 .惠普1503 LCD显示器开机显屏,正手电筒能看到有信号输出

修复:拆机发现有里有两只是C5706有烧坏的痕迹 更换两只C5707和中间电容,把高压线圈和附近电容

加焊。开机一切正常,关机白屏后检查4411MOS坏了一个,用4409更换开机两小时后正常装好修复完毕

2.戴尔E153FPC LCD显示器开机显屏,正手电筒能看到有信号输出

修复:拆机发现有里有两只是C5706有烧坏的痕迹 更换两只C5707和中间电容,把高压线圈和附近电容

加焊,开机一切正常,开机两小时后正常装好修复完毕

3.联想L17C LCD显示器开机黑屏

修复:拆机发现电源板有高压线圈有一个脚虚焊导到烧坏里有4只是C5706  更换4只C5707和中间电容,

把高压线圈和附近电容加焊,开机一切正常,开机两小时后正常装好修复完毕

4.一台HPC杂牌显示器19寸带电视功能,开机白屏

修复:拆机用通用板点屏一样白屏,拆开屏电路板,手摸上去有两个电源管1117发热,检试短路,拆掉

检试又是好的,在1117附近查看两个小贴片电容有短路现象,更换电容,把1117装上去检查正常,上机

测试一切OK 开机2小时装回去,修护完毕!!

网友:
前面三台都是一个故障。

后面的白屏,比较难修。

网友:
CRT..取零件麻烦..了........其它...算是通病吧..

网友:
不错了呀,刚学的时候能有这么简单的机子搞,我那时一台都没,全是复杂的机子

网友:
楼主不错了啊,第一次嘛

网友:
怎么看着像一样的?

网友:
这哪里是小小白呢?再上图纸的话就是大师了

网友:
就是那个屏电路有点儿难度!呵呵...

网友A:
真不知道怎么搞的  c5707老是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怎么搞的  c5707老是坏

C5707是哪里的电容?很小白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5707是哪里的电容?很小白的问题

c5707不是什么电容是三极管  功能和com管差不多  多在明基显示器

网友:
是呀,我也碰到不少,不像你头次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707不是什么电容是三极管  功能和com管差不多  多在明基显示器

汗 问了一个非常小白的问题 知道了 平常就是没有注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