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3fw5 黑屏

楼主(2012-07-01):
接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也是同意问题,确定了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接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也是同意问题,确定了灯管没有问题,”那就只能是屏电路问题了。

网友:
还要看 信号灯.....还要看高压板......

网友A:
屏线插好没,屏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黑屏是什么意思,是亮一下就灭还是根本就不亮,开关机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
根本就是黑的,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信号是过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插好没,屏保险有没有坏!

屏线是插好了的,屏保险也是好的,电也过来了啊

网友:
灯管没问题高压没问题驱动板没问题那只能是屏电路的问题了。查一下屏供电的几组电压吧。

网友:
换块高压板还有信号接5v看灯管亮不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开机看屏的背光是否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