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3781P 待机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2-07-01):
主板:LA3781P
故障现像:待机0.05  无3V 5V 。
现 有一个问题,求解释。

现在就是ACIN 这个信号不正常。
1.产生ACIN 正常PR12 的 第一脚 正常3.3V 第二脚 0.6V

一路到 EC 我拆了量还是0.6v ec 也换了。所以说不是EC引起 。

另一路到南桥。

现在我想知道的问题是。。

1.待机0.05是不是南桥挂了。所以待机电压高了。 因为ACIN 被拉低。说明南桥坏了。。。
2.这里PR2 只有6.几V 是不是也能说明南桥挂了。

20:44 补充! SB拆了以后ACIN 3.1V了。ACOFF也是低电平了。可是还是0.05V 。看来还是有别的问题啊!

网友:
电阻你没有看看阻止有没有正常吗?PR12.应该是B+存在短路,不能说是SB挂了。

网友:
B+有短路保护了。
电阻正常。。 SB拆了。估计还是有短路哎。

网友:
确切的说应该是点火回路有

网友:
拆了不就知道了~    应该都是南桥啦~

网友:
还是看看点火回路吧,真是冲动啊给SB都拆下来了

网友:
看拆电阻!看下南桥短路还是

网友:
拆了SB好了没有了。。。

网友:
短路的话。测南桥后面电容啊,还有USB,看看什么情况先

网友:
看不懂 无能为力 抱歉

网友:
还是  那样  经验 加基础  再加技术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这二天很忙。都没有空修。。准备换板了。。。

网友:
短接PR12看看电流的变换    有没有什么地方温度异常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b+短路了

网友:
仁宝板待机0.05—0.07首先就会想到B+短路,楼主检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