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开机报错,求助

楼主(2012-07-01):
T410I 开始报thermal sensing error 有遇到过的吗? 如有遇到过的给个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点评):
处理下散热 清灰 检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看意思是温度传感出错了。

网友:
CPU  和  显卡温控都查查   不行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CPU是不是机器原配的CPU?是升级过的?BIOS开机时会提示热感应错误。你升级了CPU或是升级刷了BIOS,才出现这个问题的?还是没动就这样拉?
没动的话,cpu热传感器、显卡热传感器,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