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600待机0.10 ,开机跑到1.05 求助

楼主(2012-07-01):
以大哥们以前修过的经验。这机子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通病。开机电流跑到1.05.不亮。待机电流0.10
通病

网友:
朋友,先测出笔记本主板各电感电压,3/5V,1.8V,1.5V,1.2V,供电全正常用的话,那就查信号了,估计是北桥问题。
同意楼主:
4.5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电流看不出问题,就用测试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判定故障会在那个地方

网友:
不是什么机子都有通病的

网友:
待机是不是高了点啊 ?

网友:
修桥吧 压了不行再修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这点要查下哦

网友:
开机电流有没跳变?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下波波,看是否跑U或过内存,如你所诉的电流,集显的可能显,独显这电流可能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