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 重做显卡 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7-01):
三星Q45  来时经常开机白屏 进过系统的 可以判定当时硬盘无问题   按经验 显卡问题 重做显卡  每次都能亮机 但麻烦来了 硬盘认不到  光驱可以认到  检测硬盘排线到硬盘 都通(特地把硬盘电路板拆下来量的 以证明无断线 非接触不良)四个耦合电容容量正常(用电容表量的)
为什么会酱紫呢 还有什么地方没伺候到呢 如果说光驱也认不到 可以判断南桥 但光驱却能认到  肿么回事

网友:
哥,都修了N台这种机子,这个排线很容易断了,一不小心就断了,我都备用了好几条呢,换排线吧。

网友:
如果线都是好的就查下时钟是不是有虚焊,修过几次时钟到南桥的一组有断线的,就不认硬盘

网友:
三星的那种硬盘排线容易断的,用表量的时候是通的哦,碰到几次了

网友:
更换排线试一试。

网友:
呵呵。。可能把南桥  给做爆了呗。。

网友:
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先飞线到硬盘试试

网友:
飞线解决了  仔细观察 发现这种排线的设计不太好 排线末梢直接插入针 很容易和针脱离
不过这飞线也要很讲究 随便飞了四条 检测硬盘时灯直闪 焊接了N次 始终无果 最后把一组绕成双绞线 才顺利的检测到硬盘

相同问题我也碰到过,是插硬盘会死机,飞线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