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K24 不通电

楼主(2012-07-01):
机子进过液   在适配器检测电路那里(u6900和u6901)处理后  电源接口有主供电      无3.3v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量电路发现U6901的5脚无电压   飞线后  有电压了   且3.3v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也有了   可是电源灯亮是亮了   可是很暗 挡着光才看的到灯亮
待机什么的都有了   就是开不了机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望高手指点   谢谢了啊

网友A:
你飞的信号是不是一样的。没电压就修出来啊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会修啊

网友:
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待机有吗?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
3.3v待机是有的    就是电源灯很暗      其实期间还亮过2次的   但是亮是亮了   却不能触发    因 为开机键那里的电压只有1V多

网友:
有  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信号是不是一样的。没电压就修出来啊

飞线后电压都正常了     可是就是不亮灯     3V待机也是有的     期间灯亮过几下   可是不能触发    因为量开机键那里只有1v 点

网友:
现在电源灯修灯故障修好了    换了个EC    不过出了新问题啊    隔离保护过不了   条件啥的都正常   就是没有公共点电压12V啊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