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5L报错Time-of-day clock stopped

楼主(2012-07-01):
开始问题是不开机,南桥加焊后,试了一下,亮了,就装好试机,可是正常启动蓝屏,然后进BIOS更改设置,保存后没有自动重启,而是关机。然后按开机键开机,就出现报错。
而且每次报错的出现都是在进入BIOS后电脑重启之后,只有关机等一会再开机就不出现报错。
另外在不报错的正常情况下也不能进PE,到滚动条时死机。
   求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南桥的晶振是不是没起振

网友:
同求,我也接了个D630的  换了南桥后出现这个问题,南桥已经又换了一个,还是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