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脚上的焊锡有没有办法清除

楼主(2012-07-01):
如图,我在上面加了焊膏,用烙铁也没有办法清理下来,那位有什么高招

补充内容 (2012-7-2 09:58):
这个IO没在板子上,是已经拆下来的,需要清理引脚然后焊上

补充内容 (2012-7-2 09:59):
引脚间距并不大,这是用微距拍的,呵呵。。。。。。。。。。。。

网友:
温度一定要你高点。再把芯片上家电焊锡膏。直接以拖走ok
实在不行用吸锡带.

网友:
楼主是因为刚开始学焊功的,多练就行了,这不是问题,只要楼主焊功练到一定程度了,这也就一两下的功夫
楼主这脚焊的, 引脚都没拔正呀,就不怕焊盘上连锡? 难道是拖歪的? 芯片脚上的锡上点焊膏,用刀头的土斜面碰下,轻轻往外拖就可以了。前提是烙铁头能吃锡,烙铁头黑的就难说了,平时要保养好。
焊工要多练啊
张大大!好久没冒泡了!!很忙嗦
松香加锡一下搞定

网友:
那是你焊功不行 多练练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焊膏还是焊锡,无论是锡还是膏,烙铁可以吧

网友:
是啊!你的多练练啊!拿个刀片刮开,你试试吧

网友:
很容易把脚弄断的

网友:
焊锡明显化了没?没化就是你烙铁温度不够。

化了的话加点助焊剂用烙铁拖,实在不行就用吸锡线吸

网友:
要是用吸锡线吸,那就极品咯。。。还没见过哈。

网友:
把你的烙铁头刮亮点,烧黑了有时候是搞不掉的

网友:
IO的引脚上涂BGA焊高,干净的刀头烙铁多拖几次就好了

网友:
把你的烙铁擦亮,温度调到合适,再往I/O脚上涂些松香或焊油,轻轻吸一下就没了

网友:
吸锡带拖两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 中   ....

踏雪无痕555 -1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烙铁的事,我把温度调到了480,结果一会儿就不上锡了,我擦了几下,直接在烙铁头沾松香,吸走了一部分,下面的脚偏了,有几个连到了一起,我准备明天用风枪吹着,用刀片把他们分开,然后用烙铁吸

网友:
烙铁温度350左右就好,放松手部肌肉

网友:
连着的脚上的锡吸不走

网友:
刷点焊膏,用刀头烙铁一拖,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烙铁的事,我把温度调到了480,结果一会儿就不上锡了,我擦了几下,直接在烙铁头沾松香,吸走了一部分,下 ...

烙铁350度就行了,我很少调这么高的。先练好怎样搞烙铁头先把。烙铁头干净,加点焊油拖拖就干净了

网友:
嗯 350何止拖锡困难.....
我的AT8586二合一,感觉350拖锡有些困难。

网友:
我看着烙铁头还挺亮的,结果一烧焊锡丝不上锡,就把温度调底了一点,然后擦擦烙铁头,沾松香OK,不过好在那是一块废板,不怕折腾,如果是好板,恐怕就点不亮了

网友:
多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
反过来拖它。

网友(点评):
怎么个反过来拖呀,不明白,新手

网友(点评):
翻个身,脚朝上(芯片型号丝印朝下)

网友:
脚都歪了。。先搞正脚来吧。吹下来再整。烙铁功夫要加强啊

网友B:
    换头
不要用尖头
   换马蹄型的
专门对付芯片的
   还有要多练

网友(点评):
那个IO就是练习用的主板上的,刚开始学习,正在练习焊接(我用的刀头)

网友:
烙铁蘸多点松香 或者吸锡线都可以的 如果松香黏住用天那水浸泡一下就如新的一样

网友(点评):
用的无水酒精去松香,买酒精本来准备配松香水的,现在用来刷松香用了

网友:
问题不是出在焊锡或者焊锡膏上,是出在烙铁头上,因为你烙铁头不粘焊锡,所以挖法把IO引脚上的焊锡吸下。

网友:
不是吧,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呢。用烙铁点一点松香,顺着脚拉几下就下来了呀。

网友(点评):
我不是顺着拉的,呵呵

网友(点评):
我是垂直于脚拉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在脚上多涂点焊膏(BGA用的那种)烙铁开360度用吸锡线烫下就可以了

网友:
刚开始学,还没有买吸锡线呢,只能靠烙铁了(本人只是业余爱好,不从事维修)

网友:
焊膏一点   烙铁上去   干干净净     新手   多练练

网友:
焊工不行。。多上松香。用烙铁头就能粘下来

网友:
都是用烙铁加助焊剂拉掉的

网友:
焊工要到家啊

网友:
1、烙铁调到270度。
2、弄干净烙铁头,沾点松香。慢慢把上面的锡吸引到烙铁头上。
3、重复上面第二点的动作,直至把脚上的锡弄干净。

网友:
我只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LZ的那个IO 很大啊 应该很好焊啊

网友:
是不是焊膏不怎么好?有时焊膏不好就会不起作用也就吸不起来

网友:
还要练呀,呵

网友:
去焊锡该用烙铁顺着脚往下拉么,不行拉不动就加点助焊剂,估计是你烙铁的问题;还有横着不是太好拉,容易把这边的焊锡拉到那边几个脚上去了,还是没下来

网友:
助焊膏打少了锡不跟烙铁或者加点焊锡丝多在焊点处拖下

网友:
有同感啊!

网友:
这都搞不掉,那如果不是焊烙铁有问题就是你的焊接还没到家

网友:
多几条细铜丝带着拖

网友:
有时候和焊丝和焊膏也有关系,用松香试下

网友:
你拿松香来做助焊剂,怪不得焊不上呢,松香最容易使烙铁头氧化了,得用焊膏,最好是做BGA用的那种。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多练习练习就行了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点评):
正在努力的练,呵呵。。。。。。。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用烙铁沾点松香,肯定能搞定,很方便的,一定是松香,焊膏不是太好

网友:
哥们,焊工不行啊,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
还是需要功夫的 孰能生巧啊

网友:
焊的时候用列子把他们分开 分开后在以加正

网友:
先把烙铁弄干净,如果烙铁不粘锡,就够你拖了,弄点松香和焊膏,烙铁头上上点锡!

网友:
用吸锡线轻松解决。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拿点纯铜的线,沾上点松香,用烙铁点几下就ok了。

网友:
烙铁头吃锡的话加一些BGA焊膏走一遍就可以了,加些松香也可以

网友:
烙铁头上加松香

网友:
用吸锡线吧

网友:
创辉老兄,无处不在啊

网友:
好容易的事呀!!

网友:
多多试试没啥坏处,就算拿来练手了。

网友:
烙铁头不好,吸锡性差。

买好些的烙铁头,沾些焊膏在IO脚上,烙铁一放上去就吸光了。

还可以考虑用吸锡线(或用比较容易吸锡的铜丝代替)的方法。

网友:
这个需要烙铁头必须能上锡,最常遇到烙铁不能把锡拖走的是烙铁头不能上锡!

网友:
多练练焊接技术,

网友:
直接放到松香里面焊接..

网友:
用烙铁拖或者用吸线吸。

网友:
级别不够 是没有办法搞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头
不要用尖头
   换马蹄型的

我也是新手,平时练习的时候也是用的刀头的,然后多加焊膏然后不停的往下刮,一看烙铁头不吸了,就清洗一下,然后继续加膏继续刮

网友:
加锡焊,湿度控制好,一般都可以拖开。

网友:
用吸锡线 试试 多粘点松香

网友:
一开始我也搞不定,现在多练练就好了。不行用松香和吸锡带。

网友:
温度这么高烙铁氧化很快的

网友:
  焊膏 很贵的   楼主三思

网友:
只要你的烙铁头还能吸点锡,可以涂些助焊膏在需要处理的IO引脚上,然后用烙铁头带走这些多余的焊锡
也可以用吸锡带,吸走多余的锡

网友:
最主要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
努力··努力

网友:
多加油,烙铁温度较高一点,要准备拉锡的时候烙铁头顺着IO脚来回微动下看锡是否完全熔化,一般只要脚位不连在一起,上面的锡是会跟着烙铁头走的,然后再拉就下来了,一次不干净多得复几下就干干净了;
这个就和修板上面焊开节点一样的道理,比如ASUS的机修短路时焊节点就这样多拉下结点就断开了,因为节点之间有缝隙~火候到家时本本的EC取下焊上去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呵呵,关键还是一个字“练”~

网友:
入行时先学的就是焊功

网友:
烙铁头是刀头的,936A焊台,加了焊油350度拖不净IO脚上的锡那就是你基本功的问题,好好反省去

网友:
这个还是不难的,加点焊膏就很OK了

网友:
这种帖子也能火。

网友:
     这 都 是  练 出来滴,     得多练

网友:
用吸枪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吸线上去就行了

网友:
用BGA焊高,再差的水平都能拖下来。

网友:
    加助焊剂、很好弄的吧、

网友(2012-08-17):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练多总结就一定会成功拖干净IC脚上多余的焊锡。

网友:
还是手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