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00无待机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7-01):
HP C700无待机 笔记本维修
机器接到手后插电检测待机电流只有0.003,这肯定没有待机。然后就拆机发现时仁宝的,直接找图纸测试。此机器待机芯片是RT8203 图纸是MAx8734A 芯片是同用的,

测试B+ 19V正常,然后就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20脚V+ 19V  17脚VCC 5V 18 LDO5 5V 25脚LD03 3.3V   就是无3 5V输出呀,然后查EC 和3 5V上下管 正常,待机芯片换过 EC也换了,无思路。太忙了就把次板放到一边,今天快要下班客户都催了。就那出来了想想NB不会有问题吧,有想了想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设计的这么好一般不会是NB。就拿出板子来出图纸仔细查了下待机外围电路,测着发现ON3  ON5无电压 肯能问题就出在此处, 查图测PR55 2脚无5V,

明白了可能断线了,不管了直接找个VL 5V拉过来上电

OK 3  5V出来了 按开机CPMpaq来了

原来之前没有测到搞弯路了,本人新手不会阐述,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能看懂图纸都很不错了,技术也还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PWM芯片原理要弄清楚就好修!

网友:
一步步查  理论很重要

网友:
给力,开启信号不要忽略挖

网友:
强大的楼主  刚开始不测开启就换芯片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和回帖的同行们ON3 5这两个脚功能是什么?VL提供这个供电是哪里来的,意思就是VL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他为ON3 5提供的电是什么电?功能原理作用。目前就知道楼主修出这个电压。

网友(点评):
仁宝的8734A的工作条件啊!你去看下工作条件就知道了

网友:
知道原理维修就有思路了

网友:
能看懂图纸 就很牛逼任务也

网友:
这款机型修过几台,都是待机芯片背面氧化断线的,修时特别注意氧化处一定要测完,断线易烧坏杨桥EC

网友:
咋个  说的那简单啊    没啥看的

网友:
这是可以秒的故障

网友:
学习啊。无止境啊

网友:
修的不错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思路不错的值的学习

网友:
能修好,挺不错

网友:
好棒 可以这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