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垃圾笔记本

楼主(2012-07-01):
客户那过来一台神舟优雅1150的笔记本说是死机之后关了关了机就开起来不显示了。待机0.10 开机电流能到0.9就不动了 过段时间 跳到0.45-又跳回0.90!电压量过正常 3.3 v-5v-内存供电1.8v北桥的1.0--1.2V-CPU供电1.10v  复位1.0 PG,1,0 。内存换过几条多是一样的,    那位大哥有碰过同样的问题吗?还有BIOS有吗? 发我一个 我怀疑是BIOS坏了

网友(点评):
当回到0.45V时 看看U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好说的,说不定是芯片组坏了

神舟的sis芯片组的北桥喜欢坏

网友:
北桥可能坏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神舟机器最难修了,跑0.9看起来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几率大些

网友:
同样求解,手里有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无从下手,在线等高手

网友:
   A哎 没修好  和客户报价修北桥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这跟垃圾有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