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暗屏掉电 求解

楼主(2012-07-01):
y450 暗屏掉电   求解 本来是上到0.3掉电的 后来换了 显卡的pwm芯片 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上到 1.3 就是 暗屏 可以看到logo  然后掉电到0.05 又可以触发   显卡加焊过

网友:
联想的机器。。我真TM的XIANG 。。C他。。很垃圾的啊。。我都干嘛来着了啊。。

网友:
不接屏,外接正不正常了, 掉电,会不会CPU有问题了,一步步的来

网友:
先把暗屏的解决掉

网友:
建议换显卡。。我也修到过。。。我是换显卡好了。。。不过不是暗屏

网友:
我建议内屏拆掉,接下外屏看看掉电正常不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先换显卡吧  再查一下屏的供电

网友:
查,下 ,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你的先排除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是高压不良 加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