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本屏不显,外接显,花屏。

楼主(2012-07-01):
接一东芝C600, I3CPU, 症见上电1.5A左右,开机黑屏,没有背光,也没有暗影。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经测试,屏是好的。查屏接口,有19V背光供电,无3.3V,发现一控制3.3屏主供电的信号没有。跑线路找不到这信号从什么地方来。跳一3.3V来,屏有背光了,但很暗。怀疑显卡芯片坏了(以往的经验),换了显卡芯片,开机还是一样,外接显,进PE,出现WINDOWS界面时花屏(没换之前没测试过,不知花不花),进里面后不花屏。按键盘的CRT/LCD切换,闪一下,切换不了。测屏线每根都是通的,而且跳一信号有背光(很暗),估计屏线坏的可能性也小(不跳没有背光)。 我记得I3系列集成显卡,而且每次开机是先启动集成显卡,是不是CPU里集成的显卡坏了?我找不到电路图,无法修理,请高手指点,十万火急!!!!!

网友:
显卡问题吧?应该

网友A:
那你换个CPU试哈个啊

网友:
更奇怪的是进NT核心的PE 出现WINDOWS界时花屏,进PE里面后不花屏,进WIN7PE他就一点也不花,里外都不花,打开图片也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个CPU试哈个啊

手头没有哦

网友:
应该是cpu坏吧?

网友:
应该不是的CPU坏的, 我这里也有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现象,换过CPU没有用

网友:
BIOS也刷过,屏也换过,都没有用

网友:
显卡吧;看看是不

网友:
我今天帮人装了台C600的xp系统,找不到for xp的显卡驱动,网上找了下说是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就算装成功了也是有问题的,果然用通用的Geforce 520M的驱动安装时出现强制安装提示,安装好后,一切正常,但看不到 intel的HD显卡,重启还是会黑屏,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双显卡的xp驱动问题,网上说因为是cpu内核的,所以无法开发XP驱动,后来没办法还是装的win7

我怀疑楼主的情况是cpu里面的intel HD显卡坏了导致的花屏

网友:
换显卡  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样外接花屏, 屏不显。。。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买了个显卡芯片回来看下!!!

网友:
我也个同样的问题
希望成功后通知大家下问题所在
那个显卡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