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这种现象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坏了。具体哪里

楼主(2012-07-01):
请问各位老师,这种现象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坏了。具体哪里
屏坏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ASDR
同意楼主:
就是驱动板

网友:
舟山华丽
同意楼主:
个人感觉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名人总店
反对楼主:

网友:
付吕剑武
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找个通用的驱动板代换一下 不就明白了
同意楼主:
0.0
zhangxunhai
同意楼主:

网友:
屏坏了!驱动板坏了,整个屏的显示会出问题!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3.0
W296835329
反对楼主:

网友:
曹矿生
反对楼主:
不一定的噢

网友:
名人总店
同意楼主:

网友:
驱动板坏了啊 刷个上去看哈

网友:
用通用板先刷个程序先
同意楼主:
3.3
zhangxunhai
同意楼主:

网友:
航睿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屏线有两条接入屏,一条是5线的,一条是大的(基本屏都有)。关键是手上没有两条屏线的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刷个程序测一下屏

网友:
这是屏的行驱动ic(我叫它列驱动ic)坏了一个。为啥不信呢?

网友:
上个回复打错了。这是行驱动ic坏了一个
同意楼主:
0.0
城市农夫
同意楼主:

网友:
驱动板会这样,屏线不好也会,屏上的24C程序坏了也会这样,问题表现一样,但结果确不一样,最少要用通用板试下了
同意楼主:
5.0
qq29936399
同意楼主:

网友:
为什么不接下主机,说不定有显示,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呢。接主机就好了

网友:
lz 修好没 有结果给个回复 先排除下板子还是屏。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 但为了保险起见 你最好用通用版点一下试试

网友:
多查驱动板

网友:
改一个通用板看看先

网友:
还是找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确实跟驱动板。有关系。不过不能确定。又一次屏线有问题。也是这样的故障显示。后来换屏线即好了
同意楼主:
5.0
chenjiejn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是用通用点一下,和我上次遇上一样,驱动板上的IC坏了,

网友:
真接换驱动板。一定OK

网友:
点屏工具试试嘛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步就是通用驱动板点屏,先排除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定块驱动板换

网友:
维修不合算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这种故障是越来越多了,我这里碰到的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lg的屏,换板吧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今天打了一块19寸一样牌子的驱动板测试,情况依旧。可能是屏坏了或者是屏的外接电路有问题吧。各位老师说说还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
老师,现在换一个驱动总成,情况还是一样了,是不是屏的外接电路(有透明塑料盖着的哪些电路中)坏了?。行ic,列ic是在屏上的电路吗??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可以~

网友:
无法判断是哪个坏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通用板刷个程序点下屏试下

网友:
通用版一下子就试开了 还用怎么麻烦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不知道修好了没有,驱动板一板不容易坏,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不行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换通用板点下试试

网友A:
下部3分之1 不能正常显示是吗?如果是的话.屏坏...你现在是没给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部3分之1 不能正常显示是吗?如果是的话.屏坏...你现在是没给信号吗?

用“显示器信号发生器”测试的,下面3分之1没变化。驱动板换了测一样;屏的电路,还没检.

网友B:
人工无法维修,要用压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工无法维修,要用压屏机。

那就是修不了啦

网友:
那就是屏坏了..屏Y侧这边的驱动IC坏掉了..Y侧这边 最下面的那个坏掉了.要修的话.就要用到设备了..

网友:
100%屏死了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点下屏,不就清楚了嘛。没找到问题,不能绝对说哪坏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芯片虚焊、用风枪吹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