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Type the name of the command,Inter preter

楼主(2012-07-01):
显示"Type the name of the command,Inter preter   ……"   原因:(1)硬盘分区表中的主DOS分区标志06H错误   (2)command.com丢失、损坏或与其它两个启动文件版本不同   处理:(1)用DISKEDIT修复为06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把000001C0   地址行的第三个16进制数值改为06。   (2)用软盘中完好的command.com文件拷贝覆盖

网友:
哥们还玩DOS类?重新做一张启动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