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量主板上各种电阻电压?

楼主(2012-07-01):
如果通电测电压的话会不会烧掉?应该注意些什么?
主板

网友:
不会的 短路才会烧东西 最好表笔上有针 测量的精准些

网友:
一个表接地,一个表接电感测电压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红表接+ 其它靠你相眼了...

网友:
其实啊 多测把 有板 就上电 测这耍 多测 就知道了 我就是这样
同意楼主:
1.0
寂寞男人
同意楼主:

网友:
你问的问题比较笼统,若是好的主板,可以直接上电测试;但故障品就不能这样做,要先检测供电、时钟、复位各大电路及元器件是否正常,这是俗称的“跑线路”“打阻值”。在确信各大线路没有问题时,才可以通电测试电压
同意楼主:
5.0
我心如水!
同意楼主:

网友:
测电压当然有电才能测,细心点就行

网友:
学习了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