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1):
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我感觉不用去懂  只要知道什么bios芯片刷什么bios程序就好了  !!!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刷的,百度一下吧·!

网友:
你现在连入门也不是吧!

网友:
主板上的一个程序  网上很多教学的  看看吧

网友:
你好可爱。。。。。。。。。

网友:
如果完全不懂就不要刷

网友:
BIOS如果没刷好的话,机器会不显示的

LQW520 -5 你能一次性把你要说的说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