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2-07-01):
这个电阻应该是 棕黑黑银,还是棕黑黑灰,又或棕灰黑黑或棕银黑黑,电阻用在电源的辅助电路部分,哪位大侠知道怎么看这个色环啊,

网友:
棕黑黑银,100X1/100=1Ω

网友:
百度一下,色环电阻查看器,距离最远的一环是最后一环。

网友:
棕黑金金的四环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问宇光大侠,可以用棕灰金金的四环电阻代换不?

棕灰金金,18X1/10=1.8,相对原值偏差80%。如果该电阻是用作电流取样的,恐怕就不行,电路要求严格;但要是用作过流保护的,则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吧试试吧

网友: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网友C:
我这有个色环电阻查询软件,我觉得挺好用的!
补个软件截图吧

网友(点评):
这东西很安逸 呵呵呵

网友(点评):
谢谢,软件我下载了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10Ω

网友(点评):
其实你错了!

网友:
永和科技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前总搞不清哪个是第一环,

网友:
棕黑黑银,最后的那个是表示误差值

网友:
像这样的,真不知道怎么用,,求详解

网友(点评):
按色环电阻的排列规则, 银色不可能是第二位

网友:
棕黑黑灰 标准

网友:
只要熟记常规的系列数值,就知道哪个色是第一环了

像楼主的电阻,银色不可能作为第二色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灰金金,18X1/10=1.8,相对原值偏差80%。如果该电阻是用作电流取样的,恐怕就不行,电路要求严格;但要 ...

再问下,这个五环电阻,应该是1欧还是10欧呢?或者这就是一个四环电阻,因为用色环电阻识别程度里的五环这项的话,第三环金色是不能选的,不知道对否?

网友:
棕黑黑银 只要边上的一条距离远 就是最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色环电阻查询软件,我觉得挺好用的!
补个软件截图吧

谢谢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