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华擎主板

楼主(2012-07-01):
今天修个板子,华擎的N6??的单桥,客户(同行)拿来说点不亮,我上电试试,跑码正常,能点亮。亮的太快了,等显示器显示的时候只有一个光标在闪,所以不注意看 不到,我又单插显卡试试确定能亮。给顾客,结果没多久回去了,还是说有时不亮,这种板子桥虚焊的多,就BGA了下,上电还是和以前一样能显示个光标。给顾客,后来客户又来电话:集显还是不显,单插能显示,但是必须在PCI槽插上诊断卡才显示,否则掉电。。
不会吧。。我后来想想确实有点问题:集显亮时前面的开机画面和英文都是黑两下,然后到了光标,我想进BIOS也没进去过。。但是插显卡就能有前面的开机界面。。。
说的有点绕。。大伙能看懂么

网友:
查 A15复位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自检速度太快,这种桥本身已不稳定,你再加焊也是枉然,换个新桥吧,可就是技术去了,受不起价钱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试试吧,没有什么是没希望的

网友:
bga加焊一下,排除桥虚焊

网友:
光标出现之后我认为是应该是系统加载了。怕是楼主要刷个BIOS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