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频闪

楼主(2012-07-01):
显示器是海尔19308W ,有信号,图像屏幕从上到下分成3个区域,逐次循环频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
先点屏  确实问题在哪里!有可能是屏 我感觉像驱动板 试试吧 慢慢排除

网友:
拆开看没,这种情况大多是电源板有电容鼓包造成。也有少数开关板有问题造成。

网友:
同意3楼的 上次碰到一个插上电源出现LOGO画面就开始闪了 拆开一看2个电容鼓包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的,电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打开看看便知。如果没有电容损坏,就用通用板点屏,正常的情况下,高压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楼上各位 他的屏是分三部分分开闪的。这个有很大可能是屏坏了,电容坏了是全屏的闪好吧。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先拆开看一看。

网友:
先拆嘛  屏线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