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老是自动断电进入保护状态,求助!

楼主(2012-07-01):
现在手上有一个ATX电源。打开来看了下发现两个大电容不一样,一个是270uf 450v. 别一个是330uf 450v.然后短接通电量了下到大电容的电压有370V直流。有时候一上主板就断电保护,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启动。这电源维修要从哪里着手呀!求助。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把你的电源的品牌型号说明,正常的大电容电压应该是300v左右的吧?370v是不是高了点?我记得有些电源是升压到380v的,看来楼主也是对电源的原理还没有研究透啊,跟我一样,继续努力吧

网友(点评):
楼主,电容有370V??万用表打到交流档了吧?

网友(点评):
主动式PFC的电容是370V以上的,被动式PFC的电容是两只串联的,每只只有180V。

网友:
是主板有短路才保护的,不接主板,强制把14脚接地看。或者接在主板上强制14脚接地。看主板是不是会烧东西。

先确定,主板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A:
先把2只大电容都换掉。

网友:
14脚接地正常不保护,主板换过好几块都坐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不关主板的事吧。要我强接地,要真烧了我的板板那我可陪不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2只大电容都换掉。

想问下这两个大电容容量不一样有关系吗?我要选择什么电容来换?

网友:
最好是一样容量和电压的电容

网友:
换掉试试了

网友B:
强制把绿线接地   看看保护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把绿线接地   看看保护不啊

哦,绿线强制接地线不保护。上板我就不敢强接了。你就骂我胆小吧

网友:
今天太晚了找不到合适的电容,明天去买两个换上试了再告诉大家.谢谢大伙了

网友:
和电容并在一起的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容坏的多

网友:
电容一定要一样,不一样不稳定,会有压差。看看电容胖的均压电阻

网友:
我只是进来看高手支招学习的....另外,楼上的帖子也太水了吧....

网友:
换了哪两个大电容,

网友:
换电容吧

网友:
把万用变打到直流20V档,测量一下ATX各引脚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
电容换掉!

网友:
拔电源换了吧   aa a

网友:
被别人修过?2只电容不一样肯定不行,先换2只一样的电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