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g6105d和sd6109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07-01):
一台杂牌电源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各组电压都低,测量各整流管和代换滤波电容都不行,sd6109周边电阻测量没问题,推动管等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现在怀疑sd6109不良,可手头没有这块IC,对比sg6105基本相同,有哪位师傅代换过吗?谢谢

网友:
没回复呢?我装了一块sg6105d冒险一试,还是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查,期待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
SB 5V正常不?

网友:
风扇能动下的话6105应该没坏只是保护了,先看辅助5v然后再好好查后级电路

网友:
5VSB有5.150V,标准是4.75-5.25之间,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后级推动管,整流管都检查过了,滤波电容都带换过了,sd6105d周围电阻和部分小瓷片电容都量过了没问题啊,前级大的滤波电容和13007都拆下来检查过了,都没事

网友:
故障已经搞好了,是sd6109d的17脚外接的瓷片电容漏电,导致开机保护,还有一个是第4脚外接的瓷片电容漏电,跟换这两个原件后解决问题。另外sd6109和sg6105d完全可以互换,我亲自上机试过,电路都不需要改动,电压一切正常。。

这是两个瓷片电容用指针万用表测出的漏电阻值。

这是另外一个瓷片电容用指针万用表测出的漏电阻值。

这是故障瓷片电容用福禄克115万用表测得容量正常,使得第一次拆下来误判,走了不少弯路。

这是两个坏了的电容由于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见谅。

网友:
谢谢大胆一试,本人正好替换成功

网友:
不会吧?瓷片电容耐高压。不易坏。

网友(点评):
不容易坏不等于不会坏,以前的帖子也有振荡电容坏的例子

网友:
我代过的,是可以的。

网友(2014-07-11):
瓷片电容很少用了,用独石电容代替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