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板号:6050a2381501-mb-a02重复1.2A掉电到待机

楼主(2012-07-01):
东芝c600 板号:6050a2381501-mb-a02重复1.2A掉电到待机
待机0.09A按电源键,电流到1.2A,掉电到0.09A,又重复上到1.2A,再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应该查哪,测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C600如果没记错I3的机型,接过一台进水的.  HM55的北桥,  如果掉电,各电压都出来了,可以换U试,不行,HM55换了它吧

网友:
刚接了台C600 相同故障 同问 不知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