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加电不显

楼主(2012-07-0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2S笔记本加电不显,用调压台加电电流0。45-------0。78不动了,郁闷,考虑是内存都没有过呢,还是显卡出了问题,拆机测试裸板   1。8    1。5  1。05     VCORE0。96    均正常,   之后测了一下U到南北桥的地址数据线,正常,  又测了下北桥到显卡之间能测的到的信号线,也是正常,没办法了,看了一下,显卡型号是216-0707009 这个显卡坏的也特别多,拆下重新拆球OK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大家有用。

网友:
朋友,做维修不当相当然,要确定问题在下手,这样少走弯路喽, 电流看不出来,就用测式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测试卡《minpci 的 插不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也来试下

网友(2014-07-12):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华硕X84L笔记本,电流跑到0.7不动了,重植了也不好,不会显卡坏了吧

网友:
刚做了BGA还是不亮机,只能重植一下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