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开机无显

楼主(2012-07-01):
HP DV4 板号:LA-4102P 开机无显。电流跳到1A的时候就来回从0.76-0.86 左右间来回。大写等闪烁4下。从等闪烁是显卡不工作货不良。重电流看也像是显卡不良。我重值不行,就更换了全新显卡。也一样。忧闷了。我换到显卡是G98-630-U2 原来的是G98-600-U2. 店家说是相互通用的。我想630会高版本可能会好点。不知道那位朋友换过 这显卡的,能用这显卡代换吗?望指教。
显卡

网友:
仁宝的板子,还有什么说的,自己飞个线上检测卡,不过这个板子我也碰到过,你可以加散热器,独立出来试,用点小力压那个VGA头那边,看是不是能亮,我有块板层不良,郁闷死了
同意楼主:
5.0
MLJ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坏 为什么不刷个BIOS呢
同意楼主:
5.0
kclee
同意楼主:
先简单到复杂。

网友:
能带用,你看看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谢谢!奔向未来 !提醒。
是BIOS 问题 我刷了个就好了,可以显示。可惜内屏是灰屏,外置正常。我明天换下屏线看看。

网友:
同意3楼 先刷BIOS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