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目灯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01):
儿子的台灯不亮了,我准备自己动手修好。不过遇到了一点问题不太懂,想请教坛中的朋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先上图

我的问题:为什么图中的Q1和Q2在通电后E-C和B-C间的直流电压不同?麻烦懂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在网上买了一个7-13W的电子镇流器换上后同样是这种情况(这让我最郁闷,换个新的居然故障一样)。灯管座上的472J 1000V的电容也换成了472J 2000V的,拆下来的电容测量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2-7-2 19:37):
20楼补充了板子背面的图和网上找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换前面大电容,那个红的

网友:
旁边的二极管测过了吗?

网友:
看不懂等高手来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需测整流电路

网友B:
图片拍得很清楚,楼主的拍摄技术不错。110V有可能是Q1管和Q2管的中点电压,跑一下反面的线路吧。

网友C: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这样的故障要有图有各组数据才好分析

网友D:
像这种情况,先看看OUT1\OUT2有电压不,看看是哪种管子,要知道管子是怎么工作的,确定管子没问题的话,电容你也换了,在看看二极管有无击穿,像这样的板子久了,变压器是最容易虚焊的,

网友:
两个三极管和几个阻值小的电阻容易坏

网友:
就几个东西 意思性的换下  不行就扔吧

网友:
灯管坏了。灯管好的话,就是三极管坏了,还有虚焊。

网友:
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灯管,花15元买了个新灯管,换上去故障一样,亮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情况,先看看OUT1\OUT2有电压不,看看是哪种管子,要知道管子是怎么工作的,确定管子没问题的话,电容 ...

OUT1和OUT2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啊?我测量的时候用万用表的直流1000V量的,表上的数字一下超过了1000以上,后来就不敢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前面大电容,那个红的

这个400V3.3UF的电容我认为是正常的,通电后测量电容的两脚前电压有320左右。

网友:
整流的4个二极管测阻值都是一样的,400V3.3uf电容有32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这样的故障要有图有各组数据才好分析

呃,我是修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拍得很清楚,楼主的拍摄技术不错。110V有可能是Q1管和Q2管的中点电压,跑一下反面的线路吧。

不知道你看清楚没有,我是想知道为什么Q1和Q2的B-C和E-C之间的电压不一样,Q2的B-C和Q1的B-C之间的电压分别是200V和110V,为什么会不一样?我在网上查的资料说两个管子B-C间的电压应都是110V。

网友:
电路板背面

网上找的电路图,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
修好了吗,好了告一声,关注中

网友:
哦,看起来Q1和Q2两个管应该轮流导通,理论上两管CE间电压应该也是一样的。而这两管是工作在高频脉冲状态,万用表直流档显示电电压也只参考,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E:
有这个时间够买几个护目灯研究了!买个新的研究一下不就去明白了!LZ真是有大把的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时间够买几个护目灯研究了!买个新的研究一下不就去明白了!LZ真是有大把的时间啊!

我研究这个电路的理由:
1、为了儿子修的;
2、为了弄懂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板元件这么少,通测一遍吧。先测二极管和三极管,再测电阻,电容用替代法试下

网友:
电路原理???输入-整流-升压/降压-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