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会引起掉电么?

楼主(2012-07-02):
最近遇到一个东芝M300 的机器,
不定时掉电,
换了NEC大电容之后 还是老样子,
后来怀疑显卡,
加焊过显卡后有好转。

看来真的是显卡问题引起的?

网友:
干了就知道了撒

网友:
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要换好的电容,新的~!

网友:
显卡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会引起啊。

网友:
会引起 啊    北桥有时候也可以引起掉电  比如华硕因特尔独显的机子  北桥的散热是靠C壳的

网友:
显卡是可以引起掉电的

网友:
这个机器NEC大电容问题多

网友:
要看情况,光板掉电还是进系统掉电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第一次做显卡是解决了掉电的问题,
但是后来客户反映有的时候不开机,
结果就换了一个测试的显卡,
结果竟然又是掉电,真的想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