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20 无待机

楼主(2012-07-02):
HP 6220 无待机3 .5V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20 测量PS51020DBT 24, 5脚18.5V正常
VREG5 22  VBST1 30 VBST2 16为5V 接下量REF 8 无电压 PS51020DBT换过依旧 各位 大侠请指点

网友:
有短路吧0.2

网友:
短路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开启信号怎么没量啊!!!

网友:
细查开机电路,

网友:
看看9 10脚有3.3V不?   量测主板有无短路!

网友:
HP6220的待机顶死就是0.11,楼主你的0.2明显就是偏高了,摸摸哪里发烫啊,一般0,。2会发烫的,

网友:
你查查1.8  1.5V的芯片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