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02):
CQ61的开机掉电,刷BIOS无效,加焊6327,能开机,关机后又开机掉电,换6237芯片故障相同?求助

网友:
大哥,你说清楚点吗?电流多少撒?你这样说估计是没人会告诉你的!

楼主可能是新手自学的吧?再多点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别随便发帖。

网友:
我前阵子修过一个这个机子,本来是花屏,重做显卡后用不多久就出现掉电的情况,本来想研究下,但客户要换板,就发来一块板子,但原来的CPU不亮了,因为急,所以后来具体故障也没找出来,

因为我的U也坏了,所以怀疑U也可能造成掉电,像SONY PCG-5K1T好多就是U坏不亮掉电的
重做的显卡,也有可能良,显卡也有可能

只是参考,具体自己试着来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你说的SONY那款 我就过两台I5 的U挂了的

网友:
u坏,我只遇到过不跑马,没有遇到掉电的。看来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把问题说具体一点 最重要的是电流到哪里掉电的 另外跑马没有

网友:
开机0.3就掉电,用热风枪加焊6237电源芯片,就可以开机

网友:
看下电压都出来了没啊?

网友:
0.3掉电 是到CPU了

网友:
学习中,暂时没有碰到!

网友:
cpu是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2012-08-06):
我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还是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