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心片条件顺序问题,纠结中。。

楼主(2012-07-02):
如题: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论坛上有很多高手修无待机3、5V的时候,从心片条件开始查,我是新手,心片条件顺序不知道,就是如图所示,TPS51020,先有VIN主供电,然后下一步会产生哪个电压,请问查心片条件时,是不是有顺序的,先主供电,然后再有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好吗,我这个心片资料是IC37下载的

会员59726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俺也是新手,看高手们解读。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大,我只能给你说一点点希往能给你一点帮助 如果主板没有主供电(3,5v)第一就是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测上MOS管的D级对地阻值)如果正常 说明没有短路 第,测供电芯片主供vin电是否有。第三测芯片的参考电压是否有(基本上说明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第四,测3、5v 电压开启信号是否有inv 和inv2

网友:
待机芯片:有主供电自产生两个电压3 5V给IC供电, 之后是使能信号!还不出要看外围电路和反馈电路  负载

网友:
待机芯片好像要先有主供电,主供电正常后,会出LDO的线性电压和REF参考电压,芯片就开始供给BST3和BST5内部激放电电压,再是Shutdown电压等。具体的说不来了。
找本书看看吧,很多讲得很好的。

网友:
检查上管有没有工作。

网友:
还是自己找资料研究一下为好,一般芯片都是差不多的,先有主供电,主供电正常后,会出LDO的线性电压和REF参考电压,芯片就开始供给BST3和BST5内部激放电电压,然后就是ON3/ON5开启

网友:
介绍本书   我都不知道什么书好   一般书上都写的不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