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从硬盘启动提示:没有启动装置,插入启动盘,按任意健

楼主(2012-07-02):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G455机器装系统,把文件复制完了,应该从硬盘启动了,就提示:
CHECK CABLE CONNECTION!
PXE-MOF:Exiting Intel PXE ROM.
No bootable device -- 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检查电缆的连接!
PXE的财政部:退出英特尔的PXE ROM。
没有启动装置 - 插入启动盘,按任意键
按任意健又跳出来这个提示,把安装时用的U盘或光盘插入就能进系统,取了电脑重启后又是这个提示,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呀,系统换了几个,装XP和WIN7都是一样的,硬盘模式改了也不行。用PM重新分区也不行,更新MBR还是不行。

网友:
把硬盘全部删了再分试试,拿到机器上试试,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
全删了的呀,放在别的机器上又正常,我怀疑是不是BIOS有问题,但是又不能确认。

网友A: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首先你开机的时候进BIOS去查看能不能正确检测到你的硬盘的型号和参数,这是前提。如果正常检测到了再看看引导启动项里有没有选择从硬盘启动,

网友:
我遇见过一个三星的也这样。。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首先你开机的时候进BIOS去查看能不能正确检测到你的硬盘的型号和参数,这是前提。如 ...

BIOS检测到了的,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把光盘放上就可以正常启动,不然就停在那不走。

网友:
从别的机器上拆个硬盘试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BIOS程序 另一个是主板接口 很有可能是接口断线(打接口每一根线的对地阻值如果有无穷大的就是断线了)一般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正常的话就刷BIOS

网友B:
建议用安装版,本机安装

网友:
应该是你的CMOS中设置了从网卡启动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换个硬盘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HP机器上遇到过好几个硬盘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能在那个机器上用,换个硬盘就好了,

有道理,不排除兼容性的问题,所以还是建议换盘试试,因为这些比较容易操作,不会伤筋动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安装版,本机安装

同意楼主,hp的机器最多了,必须得安装盘才行

网友:
首先要将分区设置为活动分区,其次还得看看BIOS的设置。
另外楼主可以看看有没有直接选择启动设备的按键,可以直接从一个设备上启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换个硬盘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HP机器上遇到过好几个硬盘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能在 ...

对,换个硬盘试试,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也能及时发现故障的所在

网友:
硬盘应该没事,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分区不对。不行的话,先用MHDD把硬盘开头擦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 期待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