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2-07-02):
今天客服拿来一台主机说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示,然后我插上诊断卡灯是全亮了,就是不跑马。以前都没有遇到过了,不知道怎么下手。哪位朋友有遇到过的或者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
是什么主板。。清下零看看。。。。

网友:
重新安装下CPU

网友:
修电脑的基本上天天都能遇到。你这么问还真说不清楚

网友:
先最小系统法,再代换配件。试到哪里出问题了再仔细检查。

网友:
出现这种故障,问题比较多,最小系统法如果解决不了,那可能是BIOS,CPU,桥等,不好说,再慢慢检测检测 吧

网友:
有时间跑线路试试看,先别上电,打阻值,若没有问题再上电测量各个元器件的电压

网友:
带换下试试,如果不行,测个电压看正常不,正常按复位不正常维修,

网友:
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