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联想Y450 之奇观,LOGO不停上移后重启。

楼主(2012-07-02):
    接到一台雷击的Y450,网卡上打了一个洞,拆下网卡后无CPU供电,更换一个MAX17021后,可以显了,但装上后出现了奇观,LOGO画面不停上移后重启,外接显示器故障相同,进不了COMS,按键盘无任何反应,如下图:

网友:
应该少一主供电

网友:
楼主,问题大啦。呵呵。建议先刷BIOS,再看显卡了。

网友:
进bios看看会不会上移感觉是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
看来是画面整体上移啊,刷下BIOS看看
我觉得主板的问题多一些
没见过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多了
刷BIOS简单些。。。
似乎有同感

网友:
问题没遇见过  期待高手答案

网友:
确实是很少见的故障,楼主可以参考以上各位的建议,修好后,希望楼主把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雷电真能创造奇迹啊。

网友:
神奇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看下    屏线 平接口到显卡阻止和供电信号   BIOS   在不行NG了

网友:
确实很强大。。。

网友:
好没好啊     公布下

网友:
真是奇观啊

网友:
未出一过的案例,希望楼主能修复成功分享~

网友:
主板南桥热稳性不强。肯定有哪些零件被雷击后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
接外屏也是跳吗 排除屏 屏线 个人觉得也不想显卡的问题   毕竟还重启

网友A:
这个情况应该像是卡机 LOGO不断上移是机子变慢后图像切换慢造成的 还应检查网卡是否正常工作 南桥也该考虑

网友:
外接也是这样吗

网友:
真是奇观呀,楼主修好后说明下呀呵呵,期待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还真没见过,挺有意思的

网友:
常见故障不都是SB的问题吗?lan都有洞了

网友:
雷击会不会和南桥有关系啊!!!

网友:
楼主放电试下。不行应该是南桥问题。雷击的话直接进网卡和南桥的。先从简单问题下手。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感觉是南桥,

网友:
楼主搞好了,分享下,弄不好还真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电脑的问题真的是千奇百怪!

网友:
BIOS 南桥,还不好就没思路了

网友:
大概南桥有问题

网友(2014-07-18):
是不是U被干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应该像是卡机 LOGO不断上移是机子变慢后图像切换慢造成的 还应检查网卡是否正常工作 南桥也该考虑
...

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是卡LOGO应该先检查下外设,COM口,声卡,网卡,不行再换南桥,毕竟就是雷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