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极老短路

楼主(2012-07-02):
大家好,我目前修到一台ACER的机。进水的,本来还可以出3-5V,但现在不出了。测到上管的GS极短路了。拆下主供电芯片6237,不短了。装上一个新的,当时是不短,但一插上电源。不出3-5V,断电一测,上管GS极又短了。放电后测也是一样,现在已经换过3个芯片了。上下管也换过,现在没有思路了。大家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我点思路好吗

网友:
这个不是短路  很多板子  上电后 都是这样  拔掉电源 你用镊子 短接下   或者隔段时间  就正常了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大多是管子充放电造成的吧!如果换过这么多东西还短,重点查查前后级的关系吧

网友:
GS短路怕什么,又不是DS短路,一般场管烧穿的话都是DS极直接短路

网友:
断开后极看看,

网友:
3v  5V高端门场管换的话要换一对,你后级还有短路的!再检查下

网友A:
谢谢你i的回答,我已经放过电了,板子放了一夜还是这样,难搞啊

网友:
芯片底脚没有烧掉线。MS这个芯片烧时都会把芯片的19V供电烧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i的回答,我已经放过电了,板子放了一夜还是这样,难搞啊

那你把 管子 拆下来量   然后把管子装上去 再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 管子 拆下来量   然后把管子装上去 再量

烧GS的  基本上很少很少遇到   除非 是芯 坏了    要是真是这样的故障   楼主把芯片拆了量每个脚的阻值把      会不会是 芯片别的脚 短路引起的  不要死修那个点

网友C:
后急有没短路啊,,连管一起换了

网友:
老烧东西 要么是不受控制,要么是控制电压不正常,你可以把电压VIN从低到高慢慢调,别一下子搞个19V,调到电流开始变高就要停  这时候你测试下各个电压跟正常的对比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GS的  基本上很少很少遇到   除非 是芯 坏了    要是真是这样的故障   楼主把芯片拆了量每个脚的阻值把 ...

量过了啊。没有发现问题,周围每个相关的原件也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急有没短路啊,,连管一起换了

3——5v对地是600和1100,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想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想放弃了

G极的控制电压是多少啊,插电从5V开始往上调,io可以先拆了

网友E:
看一下上桥MOS G极、S极与芯片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有,量一下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上桥MOS G极、S极与芯片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有,量一下电阻有没有坏

没有电阻。直接到 ic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G极的控制电压是多少啊,插电从5V开始往上调,io可以先拆了

G极没有电压。板子现在交给另一个师傅修了。估计修好的机会不大。直接拆IO这个主意不错,我倒是没有想到过。以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没有电压。板子现在交给另一个师傅修了。估计修好的机会不大。直接拆IO这个主意不错,我倒是没有想 ...

如果G极是通过电阻联待机芯片的话,那么电阻要是坏了 就直接烧掉,等于G极不受控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图中的PR274 要是拆了或者坏了 那么19V就会直接输出,造成烧坏短路。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