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路由器的问题..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2-07-02):
最近上网 浏览器上面提示打不开网页 qq可以上 之前下载得东西也可以下载 就是网页打不开 有说是服务运营商 封路由器。欢迎大家来讨论。。
路由器
浏览器

网友:
靠,这不是DNS服务地址没填对嘛,什么服务商封路由!!

网友:
换游览器,把DNS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DNS 设的不对

网友:
一般是DNS的问题,也有病毒造成的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dns 有道理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路由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置DNS

网友:
DNS 有问题

网友:
重启路由器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不用DHCP手工填写更稳定

网友:
是DNS的问题但是一般做一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