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P 风扇报错

楼主(2012-07-02):
开机, 提示风扇错。后自动断电,风扇接头处无电压。 风扇拆下单用5V电压测试, 风扇转一下就停掉。  请问, 这风扇算是坏掉的么。 主板无电压,是不是IBM要检测风扇才输出风扇电压?

网友:
那是你的风扇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同意楼主差

网友:
这种换个风扇芯就行了

网友:
风扇要换了

网友:
不行,不能换个风扇试一下吗!!

网友:
换一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IBM   风扇有信号才有电压的  换换试试 看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发上来

网友:
多谢各位了。

网友:
给风扇青灰加油试试,不行就找个差不多的好的风扇试一下 看是不是风扇问题

网友:
IBM都是这样,自检后风扇才转。

网友:
网上卖的ibm风扇芯用着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