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的接口功能都一样吗,不论尺寸?

楼主(2012-07-02):
我修的本是15.6英寸的LED,白屏。我只有14英寸的LED。不知道可否接上去试一下有没有图像。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反正我试过。

网友:
可以的,只要接口一样,我试过

网友:
可以的,我也试过

网友:
只要定义一样就可以!!不一样的话会烧码片的!!

网友:
一样的可以用,我都用过的

网友:
屏线路 接口一样就行。。

网友:
应该可以,看屏接口,接口一样的话是可以,但还要看看屏个那个接升压的小尾巴,看供电是否一样

网友:
看定义 另外测试一下电压

网友:
有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接口一样都可以上,但不能排除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