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U断电

楼主(2012-07-02):
   ONDA 主板不上CPU就不 断电,上CPU就断电。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杀北桥吧,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是开机掉电,还是到1A多才掉呀

网友:
北桥管理CPU和内存,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干北桥把,他控制的CPU

网友:
amd 平台还是 intel平台啊 。你都查u的工作条件了吗,不要动不动就杀桥

网友:
先查下 在去做桥 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CPU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的    杀桥了  没用    哎    看是管理的问题不{: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cop 坏没有 又断线么

网友:
应该是CPU管理那边的问题,我试过这样的

网友:
那肯定是CPU的供电芯片出问题了